AD9板边金属化半孔PCB封装怎么做

楼主(2015-12-05):
如题,板边金属化半孔PCB封装怎么做?一种方法就是用正常的焊盘放在板边,一边在板内,一边在板外,铣掉焊盘的一半就成了板边金属化半孔,那如果不要浪费被铣掉的焊盘,板边金属化半孔封装应该怎么设计?

网友:
用正常的焊盘放在板边,一边在板内,一边在板外

网友:
金属化半孔一般用在核心板上面,通常在pcb中都最方便的就是直接用焊盘(或焊盘做为封装)放到板框中心线上(用pads,allegro软件都是这样放的)
这样放其实不存在你说的被铣掉而浪费的情况,板厂压根就不会把另外一半做出来

网友:
学习一下各位的方法

网友:
用正常的焊盘放在板边,一边在板内,一边在板外,制板时说明过金属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