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ADS的元件

楼主(2015-12-06):
protel里基本概念一样。pads里的元件封装也分成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。

假如已经有了某个元件的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。比如一个电阻。然后在“part information for part”里,生成一个新的元件封装,把电阻的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映射起来,就可以了。

这样理解对吗?

网友:
对于原理图元件指定pcb封装,pads跟protel还真不一样。
protel是你说的这样,但pads就不一样了,pads是指定元件类型名。
在建pads封装的同时,也会要求建1个元件类型(元件类型包含了pcb封装)
如果pcb封装名与元件类型名相同,那么也可以按你的理解,
如果pcb封装名与元件类型名不相同,那么原理图元件就必须指定元件类型

网友:
这样理解对的!

网友A:
对的.补充一点,PCB封装一个Part type(就是你在原理图中part information for part里填写的)有时对应几个Decal,如电阻,有贴片的插件的,你在导入后要选择你需要的类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的.补充一点,PCB封装一个Part type(就是你在原理图中part information for part里填写的)有时对应几个Dec ...

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