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更换版本后原理图和PCB都打不开

楼主(2015-12-07):
mentor原来使用7.9版本的,后来更换了7.9.5版本,更换版本后设计文件打不开,原理图和PCB都打不开,提示为:
*** Project Initialization Warnings ***
iCDB opening failed: The last server session on different server machine lost the connection to the database. Please use iCDB Project Backup 'Repair project' functionality to fix this issue. (Machine: [XXX] Path: [E:\EDA\ver2 20100504\powerboard\database] Session: [2010-01-05 08.31.03-3636])
*** End Of Project Initialization Warnings ***
*** Project Initialization Warnings ***
Snapshot creation failed: Database is not opened
*** End Of Project Initialization Warnings ***

网友:
please use iCDB Project Backup 'Repair project' functionality to fix this issue-----------programm->mentor graphic SDD-> system tools

网友:
你的设计文件是不是从其他电脑上压缩包过来的?可能是没压缩完整。重新压一次试试

网友:
另外,原理图是无法升级的,因此如果是7.9的原理图,7.9.5是打不开的。PCB文件可以用7.9.5打开。但打开后,7.9版本就打不开此PCB了。

网友:
軟體會不會是盜版的

网友:
楼主,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,我从别的电脑上压缩拷到另外一台电脑上时,由于电脑上的mentor相关的软件没有完全关掉,会引起database的问题,需要在进程中关掉带mentor字眼的程序,再压缩

楼主:
database文件夹中有一个MAC ID的文本文件,删除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database文件夹中有一个MAC ID的文本文件,删除就可以了

这个对电脑的ID进行了限制,删除就可以了,最近刚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