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容防浪涌怎么设计的?

楼主(2015-12-07):
      电池充电的时候,已经加了防ESD,为什么还要加电容防浪涌,具体是怎么设计的?

网友:
就是直接跨接在需要防护的网络和GND上就好啦。电容选择大一些的耐压值。

网友A:
电容防浪涌?
求解释,感觉不怎么靠谱。

网友:
参照TI的设计,电池管理的适配器输入端都加有RC,这个吸收就是传说中的防浪涌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容防浪涌?
求解释,感觉不怎么靠谱。

Fallen,他应该是说防止大电压

网友:
一切皆有可能,只要你能创造更大效益

网友:
直流一般接电容是防止大电压的,交流有接XY电容用来消除共模和差模干扰

网友:
    我记得我只有有个帖子还问过 为什么接了一个很小的56pf的电容

网友:
    电容能防浪涌?不对吧,应该是电容越多,浪涌越大吧!

网友(点评):
对,浪涌一般发生在上电瞬间,device断电容越大,瞬间电流越大,如果在碰到回路上寄生电感大一点的话,就会产生很高的浪涌电压!见过有人在大电容上面串联小电阻来降低Q值,减小浪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