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5覆铜问题求助

楼主(2015-12-07):
我这是功率板,所有的过孔与焊盘都希望铜全部覆盖的,结果不知道哪里设置错误覆盖不了,请大家帮忙看看!谢谢

这我在AD15里的覆铜效果

这我在AD15里的覆铜效果

网友A:
在你框的下方有个Polygon connect,那里才是设置敷铜连接方式。

这种个别小范围全连接直接加Fill或者Solid Region更方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你框的下方有个Polygon connect,那里才是设置敷铜连接方式。

这种个别小范围全连接直接加Fill或者Sol ...

也有设置的,一样的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也有设置的,一样的!

不明白为什么这个间距那么小。
我看一下间距规则。

网友:
图发上来给你看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明白为什么这个间距那么小。
我看一下间距规则。

这里是同网络的,我设置的是全覆盖,结果出来的是十字连接并且还有间距很郁闷,以前用AD09没出现过这问题,现在用AD15的出现这问题,不知道哪里设置不对

这是同网络的,本应该不存在间隙的,现在的间隙也量不出

这是同网络的,本应该不存在间隙的,现在的间隙也量不出

我设置的是全覆盖结果是这样的!

我设置的是全覆盖结果是这样的!

网友:
怎么像是网络不对呀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里是同网络的,我设置的是全覆盖,结果出来的是十字连接并且还有间距很郁闷,以前用AD09没出现过这问题 ...

确实挺奇怪的。
我一直用AD10,也不知道AD15是不是这方面做更改了。
保存一份AD9的版本来试试看吧。

网友:
你的层不对,哥们,在plane里面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