音频PA问题

楼主(2015-12-07):
这是高通8909的一个PA,正相音频从codec出来,经过音频放大,还有另一路从spk_out出来,为什么这么设计,PA
是AW8155

网友:
你的图都看不清楚啊

网友:
上传个清楚点的图片也许还可以分析下。

网友:
喇叭是绕线的,一般会有很低的阻值,一路放大后就可以达到PA效果,正相音频出来后通过绕线经过喇叭,然后进入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