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5 导出ORCAD问题

楼主(2015-12-07):
ad15 导出orcad  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1FC8FA1D in module 'Orcad7ld.dll'. Read of address 00000000 at 18265361.
AdvSch.dll, Base Address: 174B0000.

Exception Occurred In   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时候问题吗

网友:
没有十分必要的情况下通常不建议文档之间互相转换(各自的文档用各自的软件来编辑)。

如果确实需要转换时,在安装正常的情况下,不妨多安装几个AD的版本来进行文档的转换,同时注意删除原理图中花哨(这里指ORCAD不支持的内容,如图片等内容后)部分再尝试进行转换。软件提示毕竟不是智能的,不伦不类提示也很常见...

网友(2016-01-14):
    从autocad 导入时也有这样的提示,有时干脆就是个死循环,而且发现导入功能不管用不知是何原因

网友:
    我也遇到了,把AD15卸载掉,安装最新版的AD16.06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