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学习Mentor 软件!!!

楼主(2015-12-07):
在网上下载了一些教程和视频,可是还是不会完整的建立一个库。现在只会建电阻的part,其他的IC芯片三极管的padstacks都不会建,IC引脚的焊盘尺寸不会找,三极管的三个引脚焊盘的位置不会放。倍受打击,请问各位高手们该怎么学会这个软件啊!

网友:
买本书,把上面例程都 操作一遍,基本的操作就会 了。

楼主:
我在图书馆借的mentor高速版设计与仿真,里面的mentor版本跟我的不太一样。而且也没有一个完整的画电路板的例程。能给我推荐一本书吗?

楼主:
我用的是mentor ee 7.9.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