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3高8位跑不起来的原因

楼主(2015-12-07):
    求助各位大神:   DDR3高8位跑800M时跑不起来,跑400M的时候能跑起来,其他的都能正常工作,有什么原因影响

网友: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-248-1.html 发到项目外包里面去,哈哈

网友:
    降频可以工作,大多原因是ddr的走线没有走好
CLK,DQS走好且保护好

网友:
    走线没走好吧

网友:
    主要查下CLK差分信号的阻抗,等长的公差,尽量越小越好。另外查下add的上拉电阻的线长不要超过250Mil

网友:
    1.看下clk,dq,dqs的时序是否工作合适
2.看下给ddr供电电路上的供电能力是否满足

网友:
    这个主要看看是不是你PCB设计的问题,把检查结果发上来。当然,最好是把你的PCB拿上来给大家看看,否则很难根据你这个说明解决问题的

网友:
    要么是时序要么是电源....

网友:
    建议用测试工具把波形转出来分析:
    1.先测试您的DDR供电部分是否OK?关注400M和800M时,电源的质量(精度,纹波,噪声,单调性等)是否OK
2.抓一组数据,地址,时钟,DQS的波形,进行时序分析,主要关注两个端:CPU端 和DDR芯片端,两端的时序必须要满足且有裕量
期望你的问题早日解决,特别建议你仔细研读一下器件手册,看看有没有忽略的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