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电源管脚属性连接问题

楼主(2015-12-07):
如题:orcad中做的封装,电源管脚的type都选择为了power,管教都net name是一样的,我现在是空着的,导第一方网表就如allegro,就自动连在一起了,是否有什么办法把电源管脚也设置成为不连接呢?

楼主:
就是由这个net name引起的,我原理图没连接,也会产生这样一个net name 导进去就连接在一起了

网友A:
空脚用附件图片命令,就像图片例子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空脚用附件图片命令,就像图片例子一样

试过了,电源管脚的,这个放不上去。

网友B:
可以命不同的名称,VCC1,VCC2,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命不同的名称,VCC1,VCC2,...

我目前就是命名的不同的名字,导入PCB文件中,它上面也是有网络的,比如VCC1,VCC2...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目前就是命名的不同的名字,导入PCB文件中,它上面也是有网络的,比如VCC1,VCC2...

原理图截个图看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原理图截个图看一下

如图

网友:
印象中這個問題是無法解決的。
很久很久以前 DOS 版時代,只要 TYPE 設定成 POWER 型態,如果沒有接上其他名稱的電源,ORCAD 自動將你 POWER PIN 自動連接產生 NET。
例如:在 54/74 系列或是 40/45 CMOS 系列的邏輯閘,ORCAD 本身就沒把電源 PIN 給顯示出來。

网友:
芯片的电源脚是不应该悬空的

网友C:
另一種想法,如果 PIN 設定成 PASSIVE 就可以打叉不連接。那為什麼不設定 PASSIVE ,一定要用 POWER 型態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另一種想法,如果 PIN 設定成 PASSIVE 就可以打叉不連接。那為什麼不設定 PASSIVE ,一定要用 POWER 型態 ?

是的,昨天就已经修改了这个part,把电源属性给去掉了。

网友(2021-02-04):
    碰到同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