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请教关于金手指处理方式的问题

楼主(2015-12-07):
请教大家一个问题,就是关于板卡上有金手指部分的内层铜皮如何处理的问题。一般常规是全部掏空,这种方式 是否能满足任何 情况下的 应用需要。如果不掏空 是出于什么考虑。谢谢!

网友A:
不一定能满足所有的情况,因为厚度不一样。不掏空可能是为了省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一定能满足所有的情况,因为厚度不一样。不掏空可能是为了省事。

厚度问题 是不能忽略的。这个要出问题 那就太不应该了。 就是这掏空 不掏空 是纠结的关键 不掏空是否会带来什么不良问题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厚度问题 是不能忽略的。这个要出问题 那就太不应该了。 就是这掏空 不掏空 是纠结的关键 不 ...

掏是肯定的,陶不掏空就要看实际的情况。不陶的话可能有问题,阻抗不连续就是其中之一

网友B:
    挖了就是为了阻抗匹配
    大厂的板子都是这么做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挖了就是为了阻抗匹配
大厂的板子都是这么做的吧

    郁闷的就是  一个四层的插卡 工厂给出的意见是要求第二层掏空 保留第三层 . 目的就是控制阻抗  。领导居然采用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郁闷的就是  一个四层的插卡 工厂给出的意见是要求第二层掏空 保留第三层 . 目的就是控制阻抗  。领导居 ...

如果只有一侧有信号线的话 也可以理解为隔层参考

网友C:
    你可以从两点来看。
一是边沿速率特别快的情况,这时金手指为一段宽的传输线,阻抗自然下降,只有挖空并隔层参考才能保持阻抗连续。
二是边沿速率不快,这时金手指就等效为一集总参数的电容,看这个电容是否超出规范要求。若超出,也要挖空参考层来减少电容效应。

    从这两点来看,挖空的都是会比不挖空好的,至于挖多大,还跟厚度有关。具体实际情况需要HFSS或Q3D仿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你可以从两点来看。
一是边沿速率特别快的情况,这时金手指为一段宽的传输线,阻抗自然下降,只有挖空并隔 ...

    根据第一点情况 产生一个问题, 当速率快的时候 金手指pin的部分 如同粗线。这样会导致阻抗偏低。那类似 这样情况的其它smd的插件 是否也会由于pin比较宽从而影响阻抗的大小呢.

网友:
    我所知道的以往的不掏空做法,是为了给旁路电容和去耦电容的较短的地路径,但是只适用于较低速率的金手指接口,此时EMI比SI要难处理。
高速率下都是优先净空保证阻抗连续。

楼主:
    谢谢大家的讲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