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软件默认设置问题!

楼主(2015-12-07):
cadence重新安装了一下,安装在D盘,安装完成以后更新060的补丁,破解完成,软件可以使用
但是修改不了PCB和原理图的默认打开方式,有没有人碰到这个问题?
如何解决这个问题?

楼主:
有没有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?求指点!

网友A:
需要把capture添加下。或者直接设置打开路径都可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把capture添加下。或者直接设置打开路径都可以的

在属性和打开方式里面设置都不起作用!

网友B:
如果你安装路径改变了,常规的选择打开方式是解决不了的,参考上图,修改allegro这个软件的注册表参数,即可解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你安装路径改变了,常规的选择打开方式是解决不了的,参考上图,修改allegro这个软件的注册表参数, ...

感谢,我按照你说的方法查看注册表,.brd和.dsn对应的注册表如下图所示,对应的不是一个路径,这个要如何修改?

网友C:
装新版本allegro后不能双击打开.brd文件的解决:打开注册表,HKEY_CLASSES_ROOT \  Applications \ allegro.exe \ shell \ open \ command, 将右边“数据”栏对应的路径改成现在该应用程序的安装路径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感谢,我按照你说的方法查看注册表,.brd和.dsn对应的注册表如下图所示,对应的不是一个路径,这个要如何 ...

别画蛇添足,谁叫你去点.dsn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装新版本allegro后不能双击打开.brd文件的解决:打开注册表,HKEY_CLASSES_ROOT \  Applications \ allegro ...

已解决,O(∩_∩)O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别画蛇添足,谁叫你去点.dsn了?

哈哈,问题已解决,谢啦~

网友D:
我的办公电脑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。但是我的电脑是管控电脑,我登陆的账号没有完整的管理员权限,谁能解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的办公电脑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。但是我的电脑是管控电脑,我登陆的账号没有完整的管理员权限,谁能解 ...

找电脑管理员去修改下注册表就好了!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找电脑管理员去修改下注册表就好了!

你还不如别说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还不如别说

找管理员帮忙咯,要不然没有其它办法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