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BGA封装pad制作

楼主(2015-12-07):
上图是BGA封装制作要求,图中:左边和右边分别是啥意思?没看懂,高人指点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种方式

感谢答复,看明白了。只是不知道孰优孰劣,常用的是哪种又不增加费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感谢答复,看明白了。只是不知道孰优孰劣,常用的是哪种又不增加费用

    SMD 焊盘不容易脱落,但是焊接的牢固性不如NSMD,适用于小零件如0201,01005,其他的用NSMD。G0.4mm及以下的BGA用SMD,建议功能引脚用SMD,其他空引脚用NSMD。一般芯片厂商用SMD,板厂建议NSMD。PCB上采用了SMD焊盘,表面焊盘大小应该与BGA焊盘一样,实现应力均衡。如果PCB上采用了NSMD定焊盘,表面焊盘应大约比BGA焊盘小15%,以达到焊点的应力均衡。

网友:
    常用的是NSMD.

楼主:
    长见识了,多谢两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