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是否能做到3d空间的clearance check

楼主(2015-12-07):
    请问版本大大,pads是否能做到上、下层的clearance checks?比方net abc需要跟所有的net或component间隔0.5mm,除了同层,还包括上层或下层,pads是否能做到自动检查及避开?

网友A:
    这我还是第一次听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我还是第一次听到

    回mggimg,这是客户要求的,据他们的说法,allegro有这个能力,但我遍寻不到pads有什么地方可以这样设定。

网友:
    setup--->Design Rules--->Conditional Rules

网友:
    可以设置条件规则。
如楼上所提。

网友:
4楼说的很清楚

楼主:
    谢谢苏鲁锭,这方法我试过,但不是客户要的,所以他们决定找其他人先把板子lay好再转回来给我们。

网友:
    PADS VX1.2  目前主推3D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