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请问怎么获得pinpair对应的Net的长度??

楼主(2015-12-07):
有些含有pinpair的Xnet需要根据pinpair获取net长度,请问怎么实现?
以前的做法是将查询的数据导出,然后识别Constraint nformation下的(RDly)内的" to " "actual=" 获取pinpair两pin之间的Net长度
CNS下面有哪个指令能直接获取到pinpair和actual对应的值???

网友A:
試試這個函數

axlDBPinPairLength(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試試這個函數

axlDBPinPairLength()

这个我试过了,的确可以,但是16.3用不了啊。。。有没有什么方法16.3也能用的?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我试过了,的确可以,但是16.3用不了啊。。。有没有什么方法16.3也能用的???

那就要另外寫函數,計算兩Pins之間的走線長度,

相關函數:
axlDBGetConnect(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要另外寫函數,計算兩Pins之間的走線長度,

相關函數:

感觉很难的样子,我图片中的数据不能直接获取到么?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觉很难的样子,我图片中的数据不能直接获取到么???

我沒有試過,我再確認看看是否可以讀到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沒有試過,我再確認看看是否可以讀到.

又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
用16.3和16.6打开同一个板子,F5查询出来的pinpair的actual数值是不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