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荐升压IC

楼主(2015-12-07):
各位大神 推荐颗升压IC吧,要求3--5V输入 ,5V左右输出;电流大于3A 谢谢!

网友:
@他,他给你推荐MPS的。

网友:
林特 踢哀 都有吧!

网友:
楼主,推荐你使用MP3423 1.9V-5V INput,2.5-5Voutput。5V/3.5A=18W稳定输出,热性能很好,效率高达97%.

网友:
FYI
linear的根据负载和实际需求可以选的还是比较多的:
如:

TI的:TPS61088
MPS:同楼上

网友:
MPS实用,便宜点

网友(2016-07-25):
TPS61088我们用过,可以试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