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谁用Altium仿真过PCB板的电源及信号的完整性

楼主(2015-12-07):
如题,有没有人研究过altium的PCB仿真功能,网上搜了一下,发现仿真资料不是很多,请教大家,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分享一下,或者给点建议,谢谢!
有一些元件没有IBIS模型的该如何设置参数,还有仿真的时候注意哪些参数的设置,想仿真一下各电源网络的波形以及一些重要通信信号的波形

网友A:
想长远发展的话,最好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想长远发展的话,最好换

恩,只是公司现在用的工具是AD,我只简单的仿电源及几个重要信号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恩,只是公司现在用的工具是AD,我只简单的仿电源及几个重要信号。。

了解

网友:
既然是仿真,那就是模拟做一个PCBA做分析,没有准确度还过得去的模型就像没有IC可以贴片,你怎么分析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