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iew Nets可否export再import

楼主(2015-12-07):
因为在viewnet内设定了一些颜色
想在其他板子加载这些设定
不知道可否

网友:
可否描述得清楚些?是在本机还是在不同的机器之间?

网友A:
可以的。将颜色模版保存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。将颜色模版保存一下。

抱歉 jimmy大大 我希望下列窗口的设定可以输出再加载??

您说的是下列窗口  这个拷贝颜色的设定
我也常使用

网友B:
1.在display colors setup中有个save保存.2.打开另外一个板子,在display colors setup中,选择刚才保存的自定义名称就可以了.适用于同一台电脑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在display colors setup中有个save保存.2.打开另外一个板子,在display colors setup中,选择刚才保存的自 ...

呵呵  這個我知道  我想知道的是  view net中的選擇網絡高亮  可否也輸出到其他板子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呵呵  這個我知道  我想知道的是  view net中的選擇網絡高亮  可否也輸出到其他板子上

不好意思,这个我也不知道.如果二个板子上都设置了class还可能,但是我想你这个应该是没有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