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装PADS9.5遇到问题求助

楼主(2015-12-07):
之前安装绿色的pads,突然不能用了,所以装安装包的PADS(绿色的软件可能没删干净)

刚开始安装,提示检测到LICENSE,不管它,继续管,然后安装附见1破解

破解后打开PADS LAYOUT ,提示如附件2所示,POWERPCB.EXE无法找到程序入口,下了这个DLL进行安装,命令行输入regsvr32 dll提示问题4

请问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?不知道从哪解。。。

附件2

附件2

附件4

附件4

附件1

网友A:
清理清册表,残留,环境变量,安全模式下安装

网友:
    这么麻烦,直接装精简版

网友B:
    卸载时没有将注册表清理干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卸载时没有将注册表清理干净。

    直接在软件管理里面卸载不行么?那是要进入注册表,与mentor相关的文件都删除是么?环境变量也要删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清理清册表,残留,环境变量,安全模式下安装

那是要进入注册表,与mentor相关的文件都删除是么?环境变量也要删么?

啥叫安全模式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那是要进入注册表,与mentor相关的文件都删除是么?环境变量也要删么?

是的。注册表也要清理干净

网友:
    PADS一次不成功重装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