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2个电路的区别?如何取舍?

楼主(2015-12-07):
以下2个电路,都是为了实现触摸屏TP的复位的电平转换。这2种设计的区别是什么?选择哪种比较好?欢迎各位大师各抒己见,谢谢!

网友A:
第一张图,可以反向。
第二张图,如果NMOS和R196没有NC的话,这样的电路,不能反向。
至于哪种好呢,如果都可以满足上电的电平要求的话,优先选择三极管的。3904比较常用,采购量也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张图,可以反向。
第二张图,如果NMOS和R196没有NC的话,这样的电路,不能反向。
至于哪种好呢,如果 ...

一,可以反向,是什么意思?反向复位?TP复位CPU吗?二,第二张图,如果Nmos和R196是NC的,则也可以反向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,可以反向,是什么意思?反向复位?TP复位CPU吗?二,第二张图,如果Nmos和R196是NC的,则也可以反向 ...

反向的问题,确切的说是反相,也就是相位相反。
第一个图是可以的,第二个图不能反向,因为输入是高电平,那么输出也是高电平。

懂了!谢谢大师讲解!

网友B:
一个单向传输,一个双向传输;用第一种吧,第二种一般在双向互传用

好的。谢谢!

网友C:
楼上,当CAP_RST为高(1.8V)时,NMOS断开,TP_RST为1.8V吧?怎么实现电平转换呢?

网友:
第一个图是反相器
第二个图是线与也叫I.O电平转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个单向传输,一个双向传输;用第一种吧,第二种一般在双向互传用

大师,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: 第一种,三极管电平转换,相位是相反的,且不具备双向转换功能。
第二种,MOS管电平转换,同相位,而且具有双向功能。在从设备需要反向复位主设备时,则选择第二种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楼上,当CAP_RST为高(1.8V)时,NMOS断开,TP_RST为1.8V吧?怎么实现电平转换呢?

这是个很简单,也很常见的电路,如果你是做电路,相信你肯定经常看到(R236不焊):
1.从左向右,CAP_RST为高电平,MOS管体内二极管导通,很快TP_RST被拉到高点平3.3V(R196焊接,不焊接的情况下也能达到高点平),实现高电平传输
2.从左向右,CAP_RST为低电平,MOS管在VGS作用下导通,TP_RST被拉到0V
3.。。。。
看到这从右向左你自己应该理解了,就不再解释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这是个很简单,也很常见的电路,如果你是做电路,相信你肯定经常看到(R236不焊):
1.从左向右,CAP_RST ...

谢谢.12345liyunyun。
1.从左向右,CAP_RST为高时,体内二极管导通,其TP_RST电压应该也只有1.8V+二极管正向压降=2.1V  or 2.5V,仍然达不到3.3V的高电平吧。
你觉得呢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谢谢.12345liyunyun。
1.从左向右,CAP_RST为高时,体内二极管导通,其TP_RST电压应该也只有1.8V+二极管 ...

焊上R196可以达到3.3V,如果不焊,确实 是你说 的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焊上R196可以达到3.3V,如果不焊,确实 是你说 的情况

谢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R236为0?

同问,这个电阻0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师,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: 第一种,三极管电平转换,相位是相反的,且不具备双向转换功能。
第二 ...

嗯是的

网友:
0欧的电阻是不是不焊接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