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的brd文件为什么会越来越大?

楼主(2015-12-07):
如题,同一个板子,版本升级了几次,器件数、网络数和板子大小基本没怎么变化,为什么brd文件的大小越来越大?有办法减小吗?

网友A:
你是使用哪一個版本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是使用哪一個版本?

所有版本都会这样吧,有办法解决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所有版本都会这样吧,有办法解决?

要確認問題點是在哪裡,才知道是否能解決.

例如:
    V16.3版本的Brd檔案,使用V16.6以上版本讀取時,其原因是Cadence在V16.6變更很多東西,也同時加入到brd檔案裡面,這種問題我是無法解決.
如圖是其中一種

网友:
    板子的datebase会记忆你之前的设计,类似于PAD之类的。

网友:
   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,版本高的好像比版本低的文件大很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要確認問題點是在哪裡,才知道是否能解決.

例如:

楼主说的应该不是因为这个,
就同一个文件,同一个版本,可能改了几版之后,文件就会慢慢变大
    而且零件啊,走线啊都没有增加,就只是修改而已
    最后还可能会,drc一动就得重新更新..dbcheck不好使
    有办法解决么?

网友:
    换个大点的硬盘吧,这点文件空间都没有,项目多了不烦死啦,硬盘又不贵。

网友:
    換一個大一點的硬碟吧  軟體本來就是這樣, 不要再壓縮 那更浪費時間

网友:
    会不会是导入的文件多了?比如DXF类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