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D打开后窗口什么意思

楼主(2015-12-07):
小白刚刚自学,请问APD打开后,这个窗口是什么意思,该根据什么来选择呢?谢谢各位告知

网友A:
IC封装的热特性

选择使用哪个license,使用不同的license功能会略有差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选择使用哪个license,使用不同的license功能会略有差别。

恩,谢谢啦

网友(2017-03-23):
具体什么含义还真不清楚,打开软件后差异也不大,通用模块都在,应该是针对某些特殊应用增加了一下应用模块。

网友(2019-05-09):
后面两项有试过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