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线50欧姆走线问题&&求有经验人士对射频设计的建议

楼主(2015-12-07):
以前设计过2层板,射频走线通常是粗线(eg:20mil线宽,包地5mil)。但是这次换成了8层板,整板的包地距离都设置得很大(15mil以上),所有要求阻抗控制的走线在计算线宽线距时,都采用左右不包地的模式计算阻抗。
然后天线部分50欧姆阻抗,算出来的线宽5mil线宽就够,这样最后制作出来的PCB会影响天线效果吗?

另外,关于射频天线部分的设计,希望有经验的小伙伴能给一些PCB设计经验,谢谢!
就自己以前的经验,知道的有以下几点:
1、走线尽量与器件同层,不要打过孔换层。
2、避免走线的直拐角,尽可能弧线,防止阻抗不连续。
3RF线路远离模拟线路和数字信号,所有的RF走线、焊盘和元件的周围多打地孔连接到主地层。

网友:
射频通路隔层参考,做到线宽与焊盘同宽(通常20mil与0402焊盘同宽)。通常同层包地间距20mil,近了一会影响阻抗,沿包地打过孔,特别是拐角处的地铜皮一定要多有地过孔。

网友:
线太细,功率会有一定影响,可以在RF线投影区挖一两层地,阻抗线就会宽很多

网友:
建议参考第3层,第2层挖空,如果对功率要求不大,也可以参考第二层,当然也可以参考其他层,线宽不一样而已

网友:
可以在RF线投影区挖一两层地,然后重新计算阻抗和线宽
阻抗线就会宽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