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中心走线

楼主(2015-12-08):
最近设计的时候,客户有一个要求,就是高速信号线,在bga中必须将信号走到过孔的中心。不论单跟线还是两根线。有时候不规则的bga就不好处理,不知道是否有好的skill或者好的办法,将走线走到过孔中心,是同事存在单根和双跟走线的时候,所以设置spacing是不能实现的。

网友A:
可以尝试设置格点后在格点上走线,单线设置一个格点,双线设置一个格点,设置快捷键实现互相切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尝试设置格点后在格点上走线,单线设置一个格点,双线设置一个格点,设置快捷键实现互相切换。

是个好办法,但是如果遇到bga不规则,比如pin分布为六边形的,斜线部分就做不到完全正中心,您说的只能适用于铺铜的bga。不过还是感谢!

网友:
先测量两pin之间Gap间距,然后设置线到pin的间距搞好够走这个线,pin间走两根线同理,量一下然后算一下。

网友:
先测量两pin之间Gap间距,然后设置线到pin的间距刚好够走这个线,pin间走两根线同理,量一下然后算一下。

网友:
不可能一个bga所有pin都不规则吧,我都是线走一条或一对线之后copy

网友B:
图片命令,再点线之间的2个过孔

tdl

网友:
表示看不懂诶。我智商好低。

网友:
量取中心点,把格点设置为中心距离的一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图片命令,再点线之间的2个过孔

這招確實好!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图片命令,再点线之间的2个过孔

很实用

网友C:
我手上正好有一张图有这要求,但是按照8L的方法点了两个孔没反应?还有什么步骤没做到吗?软件提示No segments found in the specified channel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图片命令,再点线之间的2个过孔

真的很好用。实在太感谢了,刚刚试用了,另外在请教一个问题,在选择两个过孔后,如果两个过孔中间是两根单线,会导致两根单线的间距变化(变大),不知道是否有地方可以设置这个间距。另外还有就是via-via line fattening这个功能是做什么用的,能否给解释一下,谢谢了。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手上正好有一张图有这要求,但是按照8L的方法点了两个孔没反应?还有什么步骤没做到吗?软件提示No segme ...

option 里的layer要点到线在的lay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