阻焊开窗引起的问题

楼主(2015-12-08):
客户封装中将焊盘开了阻焊整窗(焊盘之间没有阻焊桥),后面焊接时发现极易短路。通常封装设计时客户已经提供,这种问题极易忽略。

网友A:
开窗看着像放错了层,可能是想放到bottom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窗看着像放错了层,可能是想放到bottom层

关键是放错了,怎么检查到?

网友:
貌似只能人工检查吧

网友B:
这种明显的问题应该反馈的。在Valor是可以检查出来的,但是容易被工程师会忽略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明显的问题应该反馈的。在Valor是可以检查出来的,但是容易被工程师会忽略掉

作封装的时候应该避免掉,后面的人都容易忽略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