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【求助】 E5071C测量S参数时只能用SMA接头吗

楼主(2015-12-08):
E5071C测量S参数时只能用SMA接头吗, 有没有探针或是其它的办法来测量S参数?

网友:
你这个问题问的我都茫然了。E5071C在下也使用过多年了,使用过N多种方式进行测试,有SMA的、探针的、有cable的,就看你需要多高的精度,其实不管你使用什么方法进行测试,校准是非常重要的。

网友:
可以啊 有转接器 sma 探针 啥的都能测s参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