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设计工程师,最基本的还是应该牢记在心,不仅仅是了解,大家来看看面试者的回答!!

楼主(2015-12-08):
多位面试者:大本 大研 多年工程师
职位:中级硬件工程师

面试者A:
1.请问你做电路设计时,最熟悉哪些分离的元器件?

答:电阻 电容 电感 二极管 三极管 MOS管 。。。。等等 还有很多

2.请问你对上述中那一个或者多个元件理解最为深刻,举例说明?
答:电阻 电容 电感 二极管 三极管 MOS管 都理解深刻
举例嘛,嗯不知道您问题的具体,不好作答
3.好的,那请问电阻的制成材料是什么,选择一两种回答?
答:嗯,电阻的材料啊,很简单,就是有阻抗的东西。。。。。
4.好的,那你做设计时,是怎么选择电阻的,怎么判定设计中选用的是最合适的?
答:一般选择大小,比如0欧姆,1k,4.7k,10k等,还有就是封装大小,比如有0402,0603,0805,1206等
5.还有吗?
答:差不多就这些比较关键了?
6.好,那请问在设计电源时,选择电阻时,除了上述你描述的需要关注,还有其他的重要参数吗?
答:嗯,电源设计一般可以参考典型应用,或者计算一下阻值,应该没有其他的啦
7.那举例设计一个LDO电源,反馈采样电阻应该注意什么?
答:应该根据参考电压计算阻值
8.其实上述多个问题,我只是想知道简单的回答
电阻的功率和封装的关系;通流能力,精度误差
好了,就到此吧,下一位
我面的苦笑不得,现在工程师都怎么了。。。。。。。

面试者B:
1.2问题一致
3.请问您做硬件开发,比较擅长哪个相关的产品技术?
答:我是做电源模块的,有3年的经验了,对开关电源,DC-DC,AC-DC都非常了解
4.很好,我们就是期望招聘一位有产品实际开发经验的
基于您做电源开发有这么多经验,那么请问开关电源和LDO的应用区别有什么不同?
答:开关电源效率高,提供功率高且可选;LDO应用于低压差转换,效率低,发热大
5.嗯,那你做开关电源时,你用MOS管应该用得比较多吧,请您详细谈谈在开关电源设计中,MOS的选型注意事项?
答:要确定是P-MOS还是N-MOS,开关门限VGS等等
6.还有吗?或者请拿笔画一下P/N MOS的符合简图?
答:画了一通,只见一个圈圈 3根引线
好的面试到此,回去等通知吧
面试者C:
1-6题一致:
7,请您画一个你最熟悉的理解最为深刻的5V-3.3的转换电路,用最熟悉芯片?
答:VIN,VOUT,EN,SET,Fb ,续流二极管画得10有八九
8,请您谈谈您对您画的原理图中的二极管及电容,在整个电源转换过程中的工作原理,最好画出波形图示?
答:这个是比较简单的,成熟应用了,芯片外围取值正确就可以了
9,我是想请您描述一下工作原理,比如什么时候导通,什么时候关闭,这转换之间,二极管起什么作用,VOUT点和反馈点的波形是怎样的?
答:这个还没有研究过,应该比较简单吧。

好的,回去等通知吧
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XXYY,大伙儿做个评价吧
这是个竞争激烈的时代,这是个公平的时代,这是个学习的时代
我曾今华为的一个领导告诉我,不需要懂得太多,却总是没有拿得出手的,要懂就懂到根本上去
实际工作中,善于思考和分析,总结,对自己的的事业和人生大有益处:
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!
引以自勉!

fyi
longsoncd

网友A:
请问,这个是你实际面试的内容吗?
我想现在的工程师应该没有你内容上说的那么差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,这个是你实际面试的内容吗?
我想现在的工程师应该没有你内容上说的那么差吧。

正是啊,简历写得很好,确难过这关。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,这个是你实际面试的内容吗?
我想现在的工程师应该没有你内容上说的那么差吧。

其实真的可以发一个帖子,再不借助资源查找的情况,看看有多少工程师能把具体的某个细分知识点原理分析清楚,呵呵
不过这点确实有点难度,我自己觉得都有些吃力,
不知坛子里的大牛们怎么看?
不过此次面试的中级工程师,这是上级明确要求基础过硬,无论经验多么丰富,只是蜻蜓点水的,全部pass。
所以招聘也得看侧重点,此处不能全面否定我们的工程师和面试者,只是引以来探索一下。
看官们,切勿抛砖,因为有些问题,自己也回答不到哪里去,而且是别人面试的时候,那也不知道表现如何,呵呵

我看一笑而过,学无止境

网友:
你这些问题,如果是本科和硕士刚毕业的,回答不出来或者不好,我相信,因为本来实践就不多。但是你要问问他们怎么计算之类的,你看看,保证答的你满意。
而工作多年的,可能一些计算会忘记。
我个人觉得,是你遇到的人本来就不太强,不能代表一般工程师。

网友:
这是你自己认为应该这样的,  工作多年后,都不喜欢把太多的知识记在脑子里而是放到硬盘上,或者写到本子上,  基础更不用说了。  你要的是会做事的人,而不是给你背公式,答卷子的人。  难道你真认为他们答不出来??  有些人是不屑你这么些问题的

网友:
    我接触一些硬件的牛人 感觉就是很多都懂,你不懂的东西问他 他不一定就能告诉你答案 但会给你一些方向和启示。
    因为有的东西真的没必要都需要你去计算,去死记住,设计什么的,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资料这么多,你需要的东西知道哪里去找,怎么去分析已经很不错。

    我到觉得更重要的是做事情的方法,解决问题的能力!知识点网上一度娘都知道。解决问题的方法,能力和经验却不是那么容易度娘的!
    我好像也是记不住,分析问题,要打印图纸才行

网友:
    应该不会像你那样子的吧,还有很多牛人的,只是你还没遇到来应聘的。

楼主:
    ls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,侧重点不一样而已   飘过~

网友:
    工作一年半,这些问题一般还是答得上来的,就算有些不是很准确,但是有分析的方向,这些问题确实对有实践经验的人来说不难啊,值得反思。

网友:
    昨天我看资料看到一个电路叠加定理,表示已经忘记了。。但是大学电路学得真心好啊。。。

网友:
有不少问题我也回答不出个所以然~~~可能每个人对自己的发展方向有个规划吧。不但这样,我们公司很多10来年工作经验的老硬件工程师,很多时候画图都直接COPY,芯片DATASHEET都不看,反正这些习惯我很是不能理解。
对你像你所说的电阻的选择这个问题:我简单的说下,首先还是考虑电阻使用环境,流经电阻的电流大小(非常重要,基本决定电阻封装),然后看使用位置,电阻阻值选择,有些需要计算,有些需要看datasheet,有的需要对通信协议的了解。比如IIC协议和SMbus协议不一致导致两个的上啦电阻的取值范围是不一样的,要看实际使用环境的。当然电阻的选择还有很多要求,一时我也只能想到这里。还有电阻有分类的,热敏电阻什么的如果要包含在内 那内容真是多的不得了。

网友:
    路过,感觉还是遇到问题后,解决问题的能力比较重要。

网友(2016-03-10):
    支持,要的就是这个!

网友(2017-05-14):
个人觉得现在的很多硬件工程师,对电路设计只了解到电阻,电容,电感如何取值,一些总线链路是否加电容,电平如何转换,链路如何走线,对外接口器件如何选择等,这些可以保证链路是没有问题的;但是对协议的不了解,导致板卡一旦出问题,就无从下手,去分析解决问题。

网友(2020-01-11):
最基本的还是应该牢记在心

网友:
    这算不了什么,一家公司面试电子技术员,上来就出了很多电阻串并联和三角连接及混联的电路给逆你,让你算出每个电阻上经过的电流,还有电感和电容的混搭电路让你计算频宽! 试问有多少正规院校的大师能半个小时答出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