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 版本问题

楼主(2015-12-08):
  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,我用的是mentor expedition 2005 sp3 一个很老的版本,我们公司有外包的公司帮我们做项目,但是他那边发过来的pcb,我这边经常会出现很奇怪的问题,就是其他层的线跑到bottom层去了,修改回来以后还是会跑回去,外包公司那边却没有问题,他那边的时间也不对,是2016年的,重装系统以后还是不行,请教一下这是什么问题,万分感谢!!下图为其他层的走线跑到bottom层的图片。

楼主:
不是盗版的,正版的,有license的

网友:
这问题能否重现,可以的发到mentor的AE让他们定位,

网友A:
PCB更改过层数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CB更改过层数吗?

没有,就是一打开,然后什么操作都不做,直接保存,退出再打开其他层上的线就跑到bottom了

网友:
    你说时间不对,2016年,可能是这个原因??

网友:
    没遇到过,有没有指定模板,会不会这里错了 导致层对不上

网友(2016-01-09):
    外包的软件版本应该为EE79系列,你的版本太低,不知道兼容性上是否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