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I参考设计OVP电路

楼主(2015-12-08):
最近在TI参考设计上找到一个OVP电路,但好像有一点搞不清楚,有人可以帮忙解惑一下的吗

网友A:
OVP=输出过压保护。当输出电压达到一定的时候,D1和Q3导通,从而Q2导通,关闭MOSFET

楼主:
假設OVP電壓未達到, 是不是D1開路, Q3一樣導通?

网友:
如果没有OVP,那么Q3的导通需要Q2-B导通。
而Q2-B的作用是为了防止不断的重启。按照本图的设计,OVP之后,Q3导通后,Q2-B也导通用于维持关闭。假设没有Q2-B,那么当OVP保护之后,会再次进入到OVP,也就是不断的重启。

网友(点评):
Q3导通后,Q2B也导通,这样Q2B会一直导通,虽然达到了OVP功能,但是不能自动恢复Q1开启的状态

楼主:
感谢fallen为不才讲解, 在这里Q2-A的作用也相同于Q2-B吗

网友:
Q2-A的作用跟Q3一起控制PMOSFET。类似于做了个同相控制,=1的时候关闭,=0的时候打开。

网友B:
R4的存在PMOS不会导通的!

网友:
这个R4 Q2A好像是画的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4的存在PMOS不会导通的!

不是不会导通,只要R4和R1的分压比VIN小于门限即可打开。别人这里设计考虑到了VGS的保护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OVP=输出过压保护。当输出电压达到一定的时候,D1和Q3导通,从而Q2导通,关闭MOSFET

输出端有FB端来控制电压了,是否值得再加过压保护电路?

网友C:
输出是5V,输入是多少范围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输出端有FB端来控制电压了,是否值得再加过压保护电路?

是否值得,要看具体的环境,不能一概而论。比如当你的FB的电阻由于某种原因开路了或者短路了,造成不能输出期望的值的情况下,OVP就有是值得的。

网友:
OVP电路也可以用zener二极管来实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输出是5V,输入是多少范围?

圖片上不是有寫20V MAX嗎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