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中33pf电容的作用

楼主(2015-12-08):
     手机中的滤波电容为什么都是33pf的,大婶详细解释下。。。谢了

网友A:
大叔就不参与了

网友(点评):
就這麼一句話,一大堆人被閹了!@_@!!!

网友:
这个是根据频率来算出来的,大家都用同一个频段,实现某一功能而使用33pf电容,在sim中的周围用的33pf较多

网友:
    滤特定频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大叔就不参与了

DA  SHU  NI  HAO

网友B:
    胡说,你那里看到手机滤波电容都是33PF的?我这边安卓手机电路中滤波电容各不相同的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胡说,你那里看到手机滤波电容都是33PF的?我这边安卓手机电路中滤波电容各不相同的啊

        我问过主管了,因为手机中RF噪声都是900MHZ,由于电容的ESR,所以在33pf电容阻抗最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胡说,你那里看到手机滤波电容都是33PF的?我这边安卓手机电路中滤波电容各不相同的啊

   哪有,手机中不是有很多去藕跟旁路电容阿,33pf肯定不是这些电容,你看电池电路是不是并接3个电容,一个大电容加小电容来屡出高频和低频去藕,另加一个33pf滤除RF噪声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问过主管了,因为手机中RF噪声都是900MHZ,由于电容的ESR,所以在33pf电容阻抗最小。

我不知道你们做的是什么手机,我们这边的MTK 参考设计,PMU电源电容群都是22UF和1UF的。VIO18和28基本用的也都是1UF的,就算是RF芯片的电源滤波用的也是UF级别,只有音频电路和射频电路等模拟通道中有一些33PF电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不知道你们做的是什么手机,我们这边的MTK 参考设计,PMU电源电容群都是22UF和1UF的。VIO18和28基本用 ...

    高通平台的,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哪有,手机中不是有很多去藕跟旁路电容阿,33pf肯定不是这些电容,你看电池电路是不是并接3个电容,一 ...

这就对了嘛,只是说PF级电容很多,但是滤波电容都是33PF就是不对。。。。我们电池端接了一个100NF的和两个100PF的,100PF的用来去除RF desense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高通平台的,嗯

高通平台和MTK差异还是蛮大的。reference design也差别很大,你看连滤波电容选择都不一致。但是高通平台可调性强啊。我个人喜欢高通的,可以调到一个高水准。但是MTK纯粹是为了省事情,调出来的性能只能说很平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高通平台和MTK差异还是蛮大的。reference design也差别很大,你看连滤波电容选择都不一致。但是高通平台 ...

    刚接触,好多不懂,希望以后多指教指教

网友C:
    某家已倒閉的養雞場,某位三流工程師的讀書心得。

    手機濾除 TDD Noise 電路上的電容值.pdf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某家已倒閉的養雞場,某位三流工程師的讀書心得。

版主大婶,交个朋友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寫筆記那位是三流的工程師,而我連筆記都不寫,只能剽竊他人作品,應該算是九流的吧?找我做朋友?咬謀搞錯啊~?>_<!!!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版主大婶,交个朋友。。。

反对!: 5.0
反对!: 5
哭啥?是不是朋友,只要我知道,都會回覆。版上這麼多高手,還可以問別人呀~^_^

网友D:
33pf  滤900M左右、
15/18pf   滤 1800M左右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33pf  滤900M左右、
15/18pf   滤 1800M左右

1800mHZ是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