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pcb电路板生产中是否可以印刷上二维码,并能扫描出来

楼主(2015-12-08):
PCB电路板上是否可以印刷上三维码,并能扫描出来?

网友:
三维?见过印二维码,三维目前还见到多。

网友:
都玩这么高端了,只能说二维码的效果都不太好,三维码真心没玩过

网友:
二维码玩过丝印  三维码有点高端啦

楼主:
如图所示,是二维码不是三维码,我写错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图所示,是二维码不是三维码,我写错了

可以通丝印和镭射两种方法实现二维码,都能扫出来

楼主:
谢谢,另外,如果二维码是白色的底面是绿色的是否可以扫描出来(也就是白绿相间),这种我没扫描过。

网友:
最好做白色的

网友(2016-03-02):
是可以的,我们有款工业扫描器,可以用在流水线上对PCB板上的条码进行扫描,一般是二维码,如有需要,可联系交流,QQ:2182692239

网友(2017-06-07):
    二维码跟颜色没关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