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里门可以随意指定吗?或者说按自己需要指定吗?

楼主(2015-12-08):
比如74LS00有四个门,是否可以只用一个门?比如GATE-A到底。因为有些复杂IC,我们应该是无法知道门的数量的。此时对门的问题该怎么处理?

楼主:
我感觉门应该不用看器件手册,而是根据自己需要。比如100个管脚IC,可以分成10个一组,一个门。方便区分而已。

网友:
当然可以的。看数据手册的话,你会做得更加标准。

网友:
知道几个门设置几个门,不知道不用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