芯片的功耗参数问题

楼主(2015-12-09):
如图1,看资料的时候遇到2种对芯片的描述,这2种描述方式有什么区别?照翻译,第一个是最大额定功率,第二个是封装功耗。
额定功率和最大功率都听过,但是不知道最大额定功率是什么意思。还有第二个功耗和PCB层数有关系是为什么?

图二的热特性
结温为:热阻×输入电力+环境温度
得出的信息是说环境温度最高只能到70度

楼主:
比如说如果要确定单板最大功耗,那么是按照table5-6计算还是5-7计算

网友(点评):
既然你说最大的,那就按照两个表格中大的算就好了嘛 相差也不太大,无需计较那么清晰吧

网友:
按照TBALE5-6来计算,

网友:
1.你说的额最大额定功率,就是最大的功率,从图中看出是和层数有关系
2.第二类图是表示芯片的温度,用来算工作温度的
是热工程师用的,分为封装温度和结温,封装表面温度和结温是公式有关系的

网友:
板级功耗建议通过TABLE5-6评估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比如说如果要确定单板最大功耗,那么是按照table5-6计算还是5-7计算

差别大小不是关键,关键是差了什么东西   既然差不多为什么不只给出一个参数  说不定在其他芯片或应用场合就有较大差别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差别大小不是关键,关键是差了什么东西   既然差不多为什么不只给出一个参数  说不定在其他芯片或应用场 ...

TABLE5-6是额定功耗,也就是芯片的额定消耗的功耗。
TABLE5-7是封装的最大功耗,当然跟PCB有关系,PCB散热越好,他能承受的最大功耗越大。
确定单板功耗当然是按照TBALE5-6来计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