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线加直流偏置有什么好处

楼主(2015-12-09):
像这种2.4G天线加直流偏置有什么好处呢

网友:
    依照LNA的要求来。
有的LNA输入信号需要合理的直流偏置保证放大电路的线性范围。

网友A:
    我觉得应该是给外接的有源天线提供电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应该是给外接的有源天线提供电源

被C109隔直,无法供电。

网友:
    图右边的应该是PA的输出,把ANT这个引脚看成一个三极管的集电极就很容易理解了,不加静太偏置电流PA怎么能工作?能量从哪里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