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差分线与其它信号线间距设置

楼主(2015-12-09):
    如题,请教16.6版本,差分对之间以及差分信号与其它信号间距设置。另外,BGA扇出,焊盘与扇出过孔的长度DRC错误(差分信号),请教差分设置哪里出问题了?C:\Users\nyh\Pictures

网友:
    差分线内距离设置在physcal,差分对的primary gap。
    和其他网络的距离设置在spacing。

网友:
    LW是线宽错误,可以设置区域规则或者设置差分对的neck规则。

楼主:
gap设置的0.15,spacing,线与线设0.4.报错了。哪里没对呀

网友:
    鼠标指针停在DRC上面会提示错误内容。

楼主:
    又弄了次,这次好了,郁闷呀

网友:
    别取个“大笨牛”咯,取个“聪明猴”不好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