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 Wizard建立封装时的一些小问题~

楼主(2015-12-09):
最近看帖子经常看到一些朋友询问LP Wizard在allegro环境下建立封装时出现一些生成封装失败,或是不能添加焊盘的问题,现总结一下本人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解决方法,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帮助【spb16.6+LP10.4】:
1.建立的封装无法调入焊盘:
这个问题主要是焊盘路径设置问题导致的,解决方法就是在Allegro的pad path中保留软件初始的“$padpath”路径即可,将自己的库路径放在“$padpath”上方,这样既不会出现封装误调用,也不会出现LP建立封装时调入不了焊盘的问题;
2.PTH焊盘生成失败:
16.5版本我没用过,直接从16.3过渡到了16.6,16.6中PTH焊盘的Dill/Slot symbol是必须要设置的,所以建立封装的过程弹出第一个PTH焊盘后在Parameter内设置Dill/Slot symbol,然后保存【一定要保存!!!】,再关闭pad designer即可。不管器件有多少种PTH,每一个都进行如上操作就好了。

暂时这么多吧,以后遇到其他问题再来总结~
如果有什么不对地方,还请大家多多指点!

网友A:
建立封装生成16.5的,然后用16.6的调用,毫无压力~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立封装生成16.5的,然后用16.6的调用,毫无压力~~~~

我没用过16.5~ 但是用LP Wizard建立的时候选16.5,也一样可以通过16.6生成封装,不过上面说到的问题有时会出现

网友:
C:\Users\think\Desktop\QQ图片20151225163713.png 生成封装的时候在这就卡死不动了,之前是好的,怎么回事?

网友B(2017-02-16):
    感谢分享,已解决无法调入焊盘问题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感谢分享,已解决无法调入焊盘问题~~

    怎么解决的啊?求分享

网友C(2017-03-22):
    怎么解决的啊?求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怎么解决的啊?求分享

我是因为楼主提到的第一点导致出错的,按第一点提到的修改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