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弱地问:电容耐压和容量相同,体积不同

楼主(2015-12-09):
耐压和容量相同,体积不同的电容可以互换吗?如果可以,那存在多种尺寸的意义是什么?如果不能,那么选用的时候,体积的影响是什么啊?菜鸟求指点

网友A:
可以互换
体积 做小
是工艺的提高 和成本的降低

网友B:
    ESR也要考虑进去啊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以互换
    体积 做小
是工艺的提高 和成本的降低

那小体积的就完全可以取代大体积的了,为什么还存在大体积的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ESR也要考虑进去啊,

ESR与体积有关系吗?

网友C:
    电容公式C=e*S/d,其中e为介电常数,S为电容面积,与形状有关,d为厚度,工艺材质等不一样,做出来就不一样喽,能不能替换不能一概而论,有时候还需要考虑,耐温、精度、ESR等各种因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电容公式C=e*S/d,其中e为介电常数,S为电容面积,与形状有关,d为厚度,工艺材质等不一样,做出来就不一样 ...

都是钽电容,一份规格书里边的

网友:
    可以互换。
存在的意义:不同的尺寸的ESL不一样,而且大的比小的耐压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都是钽电容,一份规格书里边的

DCL和ESR的值是不一样的

网友:
    进化的结果,从大向小进化,你看插件阻容现在还是有人在用

楼主:
    感谢这么多大大们的指教,不过怎么感觉没有一种说法能让我信服呢

网友D:
    我认为以下几点:
1、PCB的布局需求,PCB尺寸足够大,0603电容比0402的优先使用,成本低、方便焊接;
2、电气性能要求:除了容值、耐压、封装外,还有材质、精度、DCL、ESR、温度范围等参数,要综合比较;
    3、服从主控芯片的要求:电容作为分立器件,一般作为有源芯片的配置电路使用,要服从芯片手册要求;
    4、如果不是想做电容的基础研究工作,以上选型原则对产品电路设计已经足够了。
    5、累了,歇会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认为以下几点:
1、PCB的布局需求,PCB尺寸足够大,0603电容比0402的优先使用,成本低、方便焊接;
    2、 ...

    专业搞硬件的?也不像,硬件的好像都没什么幽默细胞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认为以下几点:
1、PCB的布局需求,PCB尺寸足够大,0603电容比0402的优先使用,成本低、方便焊接;
    2、 ...

谁说做硬件的没有幽默感啊,幽默是一种生活态度,与岗位无关。。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