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侠们,小弟这个阻容电路咋调节电压,分析分析

楼主(2015-12-09):
大侠们,。分析分析阻容电路原理

网友:
阻容降压的分析:
1 根据频率计算电容的容抗。在用负载的电流计算他的压降。
2 并联在上面的电阻用于放电用,也就是拔电之后,在XXS内要降低到人体安全电压之内。

网友:
交流信号降压?

网友:
1、交流电压转换为直流电压?左侧围输入?右侧电阻R3为负载?
2、如果是以上要求的话,可以调节R2的阻值,实现输入电压的调节。

网友:
交流电中很常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