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16.5安装后,添加License总是出问题

楼主(2015-12-09):
如题,哪位大侠指点一下?谢谢!

网友:
你的破解方式應該有問題,可否告知你的方法?

网友:
license没安装好吧,重新把license工具破解下,重新加载下license应该就没问题了喔!

网友:
    你的License文件有问题,把内容截图出来看看吧

网友:
推断得出结论:很可能是生成新的License的时候没有把文件里面的主机名改为自己电脑的主机名!

网友:
    装软件的时候那个权限选择anyone can us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