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请问如图实测的GMII信号能正常工作吗?

楼主(2015-12-09):
各位大牛,我现在正在做FPGA与Switch的GMII接口,但端口没有建立连接。有可能是器件配置原因。PCB当初没有仿真,也没有加端接电阻,实测的波形如图(采样率12.5Gsps),请问链路不通有没有可能是信号过冲太大的原因?

多谢!!

网友:
应该是判断电平的原因,确实太差了,GMII对信号的要求还比较高

楼主:
谢谢,那也就是必须加端接电阻然后再做后仿真了?板子上现在很难飞线,而且是两个BGA互联,加不了电阻啊,除非改版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,那也就是必须加端接电阻然后再做后仿真了?板子上现在很难飞线,而且是两个BGA互联,加不了电阻啊, ...

这个时候你可以先仿真试一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时候你可以先仿真试一试。

好吧谢谢

网友B:
你测了TXD,TXEN,GTX_CLK,RXD,RX_CLK,RX_DV这些信号间的时序没?  看你测试的信号波形,PHY应该可以识别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测了TXD,TXEN,GTX_CLK,RXD,RX_CLK,RX_DV这些信号间的时序没?  看你测试的信号波形,PHY应该可以识别

你好,之前探头没弄好,后来我又重新测试了一下波形比较理想,应该不是信号质量的问题。我现在是用FPGA的GMII IP核连接交换芯片上的GMII端口,画在一块PCB上了,现在始终建立不了连接,请问您这么用过吗?FPGA FAE说需要把j交换芯片的自协商关掉,正在验证,请问您对这种GMII-GMII的连接有什么建议吗?

网友C:
先检查测量环境。这样的情况基本是探头问题概率大,其次检查GMII配置问题,如果这个都没有问题,出现软件设置问题的概率大于80%

网友D:
个人觉得主要检查一下FPGA端的代码,还是要看协议层的东西,不应该是信号完整性问题。信号完整性更多的是去关注Margin问题,而建立连接的问题主要是协议层的事情,信号完整性不会对协议层产生太大的影响。

楼主(2016-01-15):
引用 网友C:
先检查测量环境。这样的情况基本是探头问题概率大,其次检查GMII配置问题,如果这个都没有问题,出现软件设 ...

之前探头的探针比较长,后来换了个短的就好了。您说的gmii配置有哪些,能举个例子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个人觉得主要检查一下FPGA端的代码,还是要看协议层的东西,不应该是信号完整性问题。信号完整性更多的是去 ...

嗯,FPGA发包是能在 TXD还有TX_EN上看到波形的,但是Switch就是不给转发出去,而且外面发来的广播包也不给转发到FPGA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之前探头的探针比较长,后来换了个短的就好了。您说的gmii配置有哪些,能举个例子吗

我这里说的是像链接PHY或者switch这样的器件时,不同芯片有不同的配置。介于你这里的FPGA,应该是软件设置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这里说的是像链接PHY或者switch这样的器件时,不同芯片有不同的配置。介于你这里的FPGA,应该是软件设 ...

是的,接phy需要配置全双工半双工之类的寄存器,但是接Switch没有找到相应的说明,可能还得多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