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音频DAC,CS4344

楼主(2015-12-09):
最近做关于CS4344的项目,发现在放音结束后会有一小段明显的爆破滋滋声,不知道什么原因,有大大做过这个音频DAC的方案吗?cs4344为从模式,外部SCLK我在驱动里最后结束MCLK的时候,强制给SDO写了192个字节的0,发现有点效果,但是部分音频还是有这现象,再写更多字节的0,也没有效果了。
PA用的是PAM8403
以下是CS4344,datasheet和原理图

网友:
先把原理图纸和PCB截图上来排除是否硬件问题把

网友A:
居然还需要外面的DAC? 你的CPU没有直接音频输出的啊~ 太悲惨了点。

网友B:
    CS4344在艾肯的声卡上用的比较多,便宜,只用过CS4272,这个问题得在软件上优化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居然还需要外面的DAC? 你的CPU没有直接音频输出的啊~ 太悲惨了点。

    这种一般都用STM32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种一般都用STM32

是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CS4344在艾肯的声卡上用的比较多,便宜,只用过CS4272,这个问题得在软件上优化

    CS4272也有出现过这种问题么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CS4272也有出现过这种问题么?

没有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没有的

请问,有有关FAE或者代理商的联系方式吗

网友:
    很布板也有关系

网友:
    在布板的时候会不会有干扰

楼主:
    现在软件发现在DMA数据结束的时候给DATA写1S的0会去除噪声,但是这他妈太扯淡了,这芯片,不可能要在结尾一直加1S的0吧

楼主:
    没人做过这个方案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