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-DC滤波用共模电感的选择

楼主(2015-12-09):
最近再做一个项目,要求电源干净,所以在DC-DC电源的后面,要求加共模电感滤波,之前没有接触过,一点方向都没有,有哪位大神给指导下电感的选型原则!$ p' `* g) n- [

网友:
共模电感主要是抑制输入的传导辐射。

网友:
所选器件是一个方面,PCB走线也重要,我们以前把共模电感加在输入前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