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电器选型

楼主(2015-12-09):
项目上要使用吧,要求28V供电,额定电流1A就可以,封装要小一点,磁保持的,不知道哪位大神知道?谢了

网友:
所謂的小,有高瘦胖矮兩種,請選擇!

http://na.industrial.panasonic.c ... elays/signal-relays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所謂的小,有高瘦或胖矮兩種,請選擇!

http://na.industrial.panasonic.com/products/relays-connector ...

換句話說:『環肥燕瘦,任君挑選』。   ^_^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換句話說:『環肥燕瘦,任君挑選』。   ^_^

欸~這成語不是這麼用的,應該是說『歪瓜劣棗,各有特色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欸~這成語不是這麼用的,應該是說『歪瓜劣棗,各有特色』。

 我個人還是覺得您以前嘴邊常講的比較好。『有事鍾無艷,無事夏迎春』   ^_^