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SATA走线要求是否严格?

楼主(2015-12-10):
由于结构需要,现在设计了硬盘SATA走线转了4个插拔连接器,过了一个底板两个转接板,有的硬盘能识别,有的不行;
直接从板上飞线出来调试也是部分硬盘能识别;
SATA走线要求是否严格?差分一定要严格等长?走线需要包地?走线长度有无要求?
有没有可行性解决方法?

网友A:
1、有没有逻辑框图?文字描述不易让人看懂;
2、SATA 2.0速度3Gbps,SATA 3.0速度为6Gbps,你的是哪一种?
3、SATA PCB布线必须严格按照差分,等长误差5mil,两组差分线间距至少5W,包地不需要,参考平面连续,SATA总长度不能超过3000mil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、有没有逻辑框图?文字描述不易让人看懂;
2、SATA 2.0速度3Gbps,SATA 3.0速度为6Gbps,你的是哪一种?
 ...

个人理解吧,你说的3000mil和5W都是相对广泛的,一般情况下这种串行总线follow普通规范是没有问题的。另外,还是需要看你使用的是什么平台的芯片和使用的什么材料,具体的芯片有其自己的要求,我们的SATA3.0就有10000mil的,使用的是普通的PCB材料。SATA信号没有那么的困难

网友:
PCIe Gen 3, DisplayPort 1.2, USB 3.0, and SATA 6 Gbit/s PCB Layout General Rule

  • Maintains 50 Ω ± 15 % single-ended and 100 Ω ± 20 % differential impedance.
  • The differential pair must be routed symmetrically.
  • The length mismatching within the differential pair should be less than 5 mils (0.127 mm).
  • Do not route high speed signals over any plane split; avoid any discontinuities in the reference plane.
  • Avoid any discontinuity for signal integrity.
  • Differential pairs should be routed on the same layer.
  • The number of vias on the differential traces should be minimized.
  • Test points should be placed in series and symmetrically.
  • Stubs should not be introduced on the differential pairs.

网友:
信号数据线定义就是差分的,走查分线是必须的,同时减少插头数量

网友:
转的连接器是不是多了点

楼主:
是的,转接插头太多了,阻抗完全达不到标,最后加了电容耦合也没多大用,加上拉或下拉电阻的话会使信号增强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