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不能在有error的情况下出光绘文件

楼主(2015-12-10):
如题。

网友:
error指DRC错误?当然可以。

网友:
error的那层光绘就不会输出

网友:
有error的那一层出出来是没有东西的, 其他没有error的光绘层输出是可以的,没有问题喔!

网友:
有DRC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亲测过

网友:
出来也没有意义

网友:
都出错了,还出GERBER?

网友:
要一一查看是什么DRC,如果都是可以忽略的DRC,不影响什么可以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