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mentor PCB设计文件一份。

楼主(2015-12-10):
主要练练手,随意一份能打开就可以了,Dashboard 7.9.5EE  能打开的,谢谢啦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很难~

有多难,不知道是什么情况

网友A:
一般谁会没空给你去弄个demo板呢?就是连mentor原厂有demo都不会给客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谁会没空给你去弄个demo板呢?就是连mentor原厂有demo都不会给客户。

随便搞个PCB都不行啊,按键遥控 这样的小板没所谓的吧。  像allegro  PADS  文件网上大把的,为什么这个软件的都不能给?

网友:
EE文件很大的,用EE画的好多都是比较复杂的板子,一个板子下来都上G了,而且必须把库也打包给你啊,所以个人用EE的还是比较少的,公司的话就更不会把文件上传到网上了

网友B:
这个板子很简单,我学ee的时候画的,你看看能不能打开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板子很简单,我学ee的时候画的,你看看能不能打开。。。。

库没有一起导出来,打不开...

网友:
    你自己随便找个central library指定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