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标准怎么删除不了?

楼主(2015-12-10):
如下图。

楼主:
实在如下的层,可以用show element来显示

网友:
要用这下面集成的来删除喔

网友:
    16.5以上的版本集成到一个命令了,更详细的用法见课程:http://mooc.eda365.com/course/209

楼主:
    线删除了,可是字符删除不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线删除了,可是字符删除不了。

看看是不是FIXed了。不过感觉应该不是。FIND单选TXT也删除不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是不是FIXed了。不过感觉应该不是。FIND单选TXT也删除不了吗

不是fixed。

    FIND单选也删除不了。

网友B:
    如果以上都删不了的话。你的版本是16.6降低到16.3就可以了。因为之前我也遇到过就是降低版本删除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如果以上都删不了的话。你的版本是16.6降低到16.3就可以了。因为之前我也遇到过就是降低版本删除的。

    谢谢了。

网友:
    是因为集成到了dimension里面

网友:
    长见识了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