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/ DC降压都可以做负电压输出吗??

楼主(2015-12-10):
如题,请问所有的DC/ DC降压都可以做负电压输出吗?

小弟目前线路规划如附件,以为可以产生一个负电压,但是始终只有1.6V

网友:
你除了原理圖,上面的器件值都沒有,是要大家怎麼幫你?

网友:
外行南瓜赶脚把正压的线反接就是负的了

网友:
显然是不行的

楼主:
我只是想先说在地的连接上是不是有误,再来调值,sorry,没说清楚,不过还是谢狗哥!

网友:
    还能这么玩,为什么不换颗支持负压的芯片呢

网友:
    2#datasheet里面有说明的,为什么不看看资料!

网友:
之前TI的技术支持是有这种说法,但是具体怎么连得不记得了。电流不会有那么大。

网友:
    说好的   原理呢

网友:
    显然,不是所有的都行! 不然为何有负电源之说。

网友:
    不是所有都行吧

网友(2016-02-25):
接个7905不就可以了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