封装求助

楼主(2015-12-10):
我做了一个封装,在allegro package 软件里面是做好了的,但是到PCB中就没有封装。我不知道是哪里搞错了。求解答,谢谢!

网友:
焊盘有没有呢

lap
是的,没有焊盘。谢谢大哥提醒!

网友:
在Advanced Settings裡面的 Library 是否有打勾.

网友:
你在PCB下放置封装的时候,下面的COMMAND窗口是有提示的,为什么不能放置出来,你看下,

lap
是没有焊盘,谢谢!

网友:
应该是焊盘没放到调用路径下

lap
对,焊盘路径不对。谢谢!

网友:
原因很多,像4楼说的看下提示再补充图片上来吧

网友:
看看你的pad有没有放到相应路径中,或者把调封装出现的log发一下来看看

网友:
    能看到这个封装但是拿不到板子里去是么?那8成是焊盘的问题了.

网友:
    基本可以确定你焊盘路径设置不对

网友:
    应该是pad的问题

网友:
   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,先看下文件路径对不对,如果对了,还是不行,应该是封装内部问题,比如 redef 不对, 焊盘不对等等,多检查下

网友(2016-10-08):
    @lap  allego玩溜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