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电源完整性仿真

楼主(2015-12-10):
在做电源网络PDN仿真目标阻抗的时候,遇到电源从电感出来的时候,我们一般将端口设在电感后面,为什么不直接把端口设在供电芯片管脚呢?求大神解答

网友:
因为PDN关心的是电源网络分配,分析的是负载的环路阻抗,不是PMU的环路阻抗。

网友(2017-10-19):
电感属于电源转换器件,放置在电源Pin处,需要关联电感!